xilinx FPGA 容易出现,DDR4初始化不过

楼主(2020-11-09):
最近,做了一批板子,xilinx FPGA 085系列,做了2组DDR4,64位,2组DDR4,32位,每次焊接回来,容易出现DDR4初始化不过,概率差不多10%。重新焊接后,大部分可以修复。现在改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焊接后??
    1.FPGA 085 ??
2.DDR4 ??

谢谢!1.0间距的BGA,0.5的盘!问题集中在FPGA的一个角上。64位DDR4,其中的第一组数据就在这个角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0间距的BGA,0.5的盘!问题集中在FPGA的一个角上。64位DDR4,其中的第一组数据就在这个角落。

集中在一个角的话大概率是板子的翘曲问题了。可以尝试从下面几个角度改善下:
    1 PCB叠层对称设计。
CB的走线、铺铜在FPGA附近要均匀一致防止回流焊时翘曲。
3 加厚PCB厚度,也能减少翘曲。
4 找老板申请换个牛逼点的PCB厂。

网友:
    不一定是焊接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走线的问题?DDR4的速度跑到多少?

网友:
    应该是生产问题

网友: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工艺问题

网友:
    根本原因肯定不是焊接问题,看看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