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神试用过低温锡渣还原炉?

楼主(2020-11-09):
请问有没有大神试用过低温锡渣还原炉(如附图),还原温度在300℃左右。据说效果不错,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该设备的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暂时没有试用过,我们都用的其他产品。

网友:
你们公司波峰焊/选择焊设备有多台? 少的话就别用了。锡渣还原机耗电。费人力物力,规模不是很大的话 不建议。

网友:
300C的还原焊料含氧量就是个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