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走线时,规则不起作用,走线可以随意移动

楼主(2020-11-09):
请教各位

  调整走线时,规则不起作用,走线可以随意移动,请问是哪个设置没搞好?

楼主:
上传图片

网友:
    修改PCB布线设置,T+P   选择HUGNPU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line DRC. 沒打開.

    已解决,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个文件是PADS转过来的,重新画的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