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71报错显示ANC气阀不能够关闭怎么办?

楼主(2020-11-09):
三星471报错显示ANC气阀不能够关闭怎么办?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类情况,楼主可以艾特一下版主。

网友:
检查的ANC里面有没有东西卡住,手动测试下ANC开合是不是正常的,检查ANC的气缸和感应器。

网友:
可以校正下贴装头Z轴高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