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DFM是个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1-09):
2 J& @2 j5 W3 `0 e弱弱的问一下DFM是个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感谢!/ e& L1 L  E+ l: G

网友:
DFM的意思是面向制造的设计,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即从提高零件的可制造性入手,使得零件和各种工艺容易制造,制造成本低,效率高,并且成本比例低。

网友:
DFM是为了保证制造良率而制定的规则。

网友:
DFM说简单一些就是为了提高yield而进行的满足某些规则的设计行为。在生产过程中,尤其光照的时候,会产生defect而导致yield降低,DFM的目的就在于减少这部分defect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