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IC 的高低电平切换门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09):
IC 的高低电平切换门限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意思就是说 这个IC电平怎么定义的,高电平低电平范围是什么,比如高于2V为高电平,低于0.9V为低电平

网友:
    一般有VIH(AC)、VIH(DC)、VIL(AC)、VIL(DC)、VREF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说 这个IC电平怎么定义的,高电平低电平范围是什么,比如高于2V为高电平,低于0.9V为低电平

哦哦 就是一个电压的范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