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用Fill画的图形用AD9打开确变了,板厂打样也是AD9的图形,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11-09):
AD20用Fill画的图形用AD9打开确变了,板厂打样也是AD9的图形,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应该是版本问题吧我记得好像低版本软件打开高版本的印板会丢失数据,反过来高版本的软件打开低版本的印板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所以给板厂最好出GERBER图,要不然可能会出现偏差!

网友:
    版本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