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程序“未找到算法....”警告

楼主(2020-11-09):
正在使用此编译器/链接器属性在外设RAM中定位32K变量:

__attribute __((section(“。ARM .__ at_0x20000000”)))); //位于ARM外设RAM中

我构建的代码没有错误,然后尝试加载它,然后加载器说:
-----------------

Load "C:\\Users\\cordc_admin\\Documents\\KeilProjects\\Wavebuoy V5.1\\Objects\\wavebuoy_CORDC.axf"
No Algorithm found for: 20000000H - 20000103H
Partial Erase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No Algorithm found for: 20000000H - 20000103H
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skipped!)
Partial Verify OK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Application running ...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6:07:04

------------------

Which confuses me because it thinks it needs to programFLASH at that RAM address for the first 0x103 bytes.  The memory map says this:

------------------

Load Region LR$$.ARM.__at_0x20000000 (Base: 0x20000000,Size: 0x00008000, Max: 0x00008000, ABSOLUTE, COMPRESSED[0x00000104])

    Execution RegionER$$.ARM.__at_0x20000000 (Exec base: 0x20000000, Load base: 0x20000000, Size:0x00008000, Max: 0x00008000, ABSOLUTE, UNINIT, COMPRESSED[0x00000104])

    Exec Addr    Load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000   COMPRESSED  0x00008000   Data   RW        1360    .ARM.__at_0x20000000  spectral_processing_sophia_2.o

------------------

这表示这些RAM地址确实存在“加载区域”。

我已经在ULINK Target Driver Setup中检查了我的编程算法定义,并将FLASH定义为片上FLASH

从512K ROM的0x00000000-0x0007ffff开始。

谁能向我解释一下?加载程序为什么认为需要在RAM中刷新那些0x103字节?

网友:
    这是啥原因啊,我也想知道,有大神么

网友:
    因为大概它有一些内容,或者没有作为分散文件中的加载区域的一部分进行处理。 代替使用AT指令,使用分配了地址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