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进行Gerber文件与钢网对齐检查

楼主(2020-11-09):
如何使用Cam350进行Gerber文件与钢网对齐检查?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开钢网是为了SMT贴片使用,如果钢网漏开了某个器件将会导致贴片出现错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需要确保钢网资料的正确性
1、当我们输出Gerber文件后,发送至PCB厂家制版,一般我们向厂家
要生产文件和贴片文件(供开钢网使用)
这时候我们需要将自己的Gerber文件与厂家的生产文件和贴片文件(供开钢网使用)进行重合对比。
我们将每个图层进性对比
具体步骤如下:
1、导入钢网文件

选择图档所在的位置,点击finish确认导入

第二次导入Gerber图档,操作同上

可以看到两个图档是不能重合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将图层进行重合对比
步骤如下:
1、选择Gerber和钢网文件两个图层(先左击选择一个,再右击选择另一个)

2、按如图操作

出现一个光标,左键选择灰色图层左下角的原点,右击选择确认
接着再次左键,选择绿色图层的左下角,右击两次确认

此时两个图层重合即可进行对比验证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