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C线缆的工艺难点

楼主(2020-11-09):
           Type C 线缆的另外一个难点是可制造性不好。为了方便大批量生产,引入线夹工艺,即在焊接前先将线摆进线夹再 hot bar 焊接的方式。引入线夹会增加高速差分对铝箔开口的长度,导致 top 面和 bot面高速差分对在开线口区域的串扰增加。经过多次改善和验证,终于找到了一种彻底解决串扰的线夹工艺。线夹方式是最常用的线夹工艺,开线口阻抗不好控制,且高频串扰特别是 INEXT 参数会出现不良。为了解决这个串扰不良,验证将线夹厚度由 0.8 mm 增加 1 mm,验证结果仍不能完全解决 Type C 串扰的问题。另外,Type C Gen2 要求衰减更严格。随着镀锡 Raw 线材 OD 增大,整体的Cable OD 也相应变大,制造变得越来越困难,制程对串扰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产品的制程工艺变得越来越困难,产品的良率也变得越来越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Type C 高频串扰的问题,将线夹设计更改为如图所示的方式,即将线夹套进 PCBA,以保证上下面的线夹开线口区域通过 PCB 板的地平面隔离,有效降低开线口阻抗和改善高频串扰。

网友:
    线夹工艺与可制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