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和宽带的连接方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0-11-09):
    以太网的连接:本地连接只出现在微软Windows XP/7操作系统中,Windows 8/8.1系统中,本地连接被更名为“以太网”。不管是“本地连接”还是“以太网”实际上都是对电脑上物理网卡(网路适配器)的反映。
    以太网是当今现有局域网采用的最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组建于七十年代早期。Ethernet(以太网)是一种传输速率为10Mbps的常用局域网(LAN)标准。在以太网中,所有计算机被连接一条同轴电缆上,采用具有冲突检测的载波感应多处访问(CSMA/CD)方法,采用竞争机制和总线拓朴结构。基本上,以太网由共享传输媒体,如双绞线电缆或同轴电缆和多端口集线器、网桥或交换机构成。在星型或总线型配置结构中,集线器/交换机/网桥通过电缆使得计算机、打印机和工作站彼此之间相互连接。
    宽带网又称“宽频网路”或简称“宽频”。我们知道,虽然在短短几年间,拨号上网的速率就从 14.4Kbps上升到了 56Kbps,然而受限于电话线路的品质,56Kbps应该是一般 Modem 的极限了。要想获得更快的上网速度,势必得另劈溪径,因此近年来各式各样的宽带接入服务相继出现。那么,什么是宽带?其实并没有很严格的定义,一般是以目前拨号上网速率的上限 56Kbps为分界,将 56Kbps及其以下的接入称为“窄带”,之上的接入方式则归类于“宽带”。 宽带也是指在同一个传输介质上,可以利用不同的频道进行多重传输,并且传输速度在1。5M比特/秒以上的接入技术。与传统的互联网接入技术相比,宽带接入技术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接入的带宽大大拓展,一般是普通拨号上网的30倍。
    宽带接入一直是整个互联网业界和广大网友所孜孜以求的。目前已向公众开放的宽带接入方案有,基于现在电话线路的ADSL技术、基于现有有线电视线路的CABLE MODEM技术、重新铺设光纤的FTTB宽带技术、宽带卫星技术、本地多点分配系统LMDS技术等。在现在阶段,ADSL和CABLEMODEM是最为可行的,它们不需要重新布线,接入设备和使用成本都相对较低。宽带的接入方式已经类似于以太网接入了。单从稳定性来说是比ADSL要强得多,而ADSL是不对称数字用户线,虽然接入是公网动态IP,但是依然受到运营商的公网出口速度大小限制。
    在Windows电脑中经常见到的“宽带连接”,本质上是虚拟连接线路。在Windows操作系统安装后,需要用户手动创建“宽带连接”图标。
    区别
    以太网是当今现有局域网采用的最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该标准定义了在局域网(LAN)中采用的电缆类型和信号处理方法。以太网在互联设备之间以10-100Mbps的速率传送信息包。以太网可能工作在两种模式下,半双工和全双工。
    宽带其实并没有很严格的定义,一般是以目前拨号上网速率的上限 56Kbps为分界,将 56Kbps及其以下的接入称为“窄带”,之上的接入方式则归类于“宽带”。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义的话,它是能够满足人们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各种媒体在网络上传输所需要的带宽,因此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目前的宽带对普通家庭用户而言是指传输速率超过1M(1M=1024KB),可以实现24小时连接的非拨号接入的网络基础设施及其服务。

网友:
    宽带网又称“宽频网路”或简称“宽频”。我们知道,虽然在短短几年间,拨号上网的速率就从 14.4Kbps上升到了 56Kbps,然而受限于电话线路的品质,56Kbps应该是一般 Modem 的极限了。要想获得更快的上网速度,势必得另劈溪径,因此近年来各式各样的宽带接入服务相继出现。那么,什么是宽带?其实并没有很严格的定义,一般是以目前拨号上网速率的上限 56Kbps为分界,将 56Kbps及其以下的接入称为“窄带”,之上的接入方式则归类于“宽带”。 宽带也是指在同一个传输介质上,可以利用不同的频道进行多重传输,并且传输速度在1。5M比特/秒以上的接入技术。与传统的互联网接入技术相比,宽带接入技术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接入的带宽大大拓展,一般是普通拨号上网的3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