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回收处理分哪几个步骤?

楼主(2020-11-09):
    PCB回收处理分哪几个步骤?

网友:
    PCB表面涂有保护金属,回收处理的第一件工序就是要先脱漆。脱漆剂有有机脱漆剂和碱性脱漆剂,有机脱漆剂毒性大,对人体和环境危害大,可以使用氢氧化钠、缓蚀剂等加热溶解。

网友:
    PCB被拆除之后,将要将其破碎,破碎有冲击破碎、挤压破碎和剪切破碎等方法。较常用的是超低温冷冻破碎技术,可将坚韧物料降温,使之脆化后粉碎,令金属与非金属完全解离。

网友:
    粉碎后的物质,需要根据其各个成分的密度、粒度、导磁、导电等特性进行分选,通常有干法和湿法分选。干法分选包括干式筛分、磁选、静电、密度及涡电流分选等。湿法分选有水力旋流分级、浮选、水力摇床等。分选出来的物质,就可以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