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我的低压产品做雷击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09):
如图一LED灯  输入DC24v   作雷击时烧坏,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PT4211IC坏了?

网友:
電感容易產生瞬間湧浪,L1 和 L2 換成 10 ~ 20 歐姆 1/2W 電阻看看。

网友:
    设备是否有外壳或接PE的外壳,如果有,可以考虑在共模电感前加放电管或压敏

网友:
    把TVS放到整流桥后再试试

网友(2025-05-30):
    1、雷击怎么打的?共模差模?雷击等级?
    2、产品外壳大小?以及成本考量?

网友:
    有没有考虑换一颗有防雷击的TVS,IEC 61000-4-4 的规格找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