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运放NE5532放大倍率的问题

楼主(2020-11-09):
ne5532运放放大一个20khz的交流信号,用的是lc滤波电路,加ne5532的负反馈单路,±5v供电。输入端的最大值大概在1v左右,放大倍率是差不多是11.88倍,但是输出的波形峰值被钳位住了,只有4v多一点

网友:
    可以调换D5D6D7D8二极管型号参数,选择合适的达到输出要求的原件一满足市场要求。

网友:
    楼上说到的对,选择合适的达到输出要求的原件一满足市场要求。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