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楼主(2020-11-09):
电源部分一般会用到绕线电感整流,电感可以平躺放置,也可立放,我认为,电感平躺时,磁通正好穿过走线层,如果下方不铺铜,那么相当于在一个变化的磁场中放了一个线圈,很容易将电感中的纹波感应出去干扰其他电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你理解的有点错误。

网友:
1. 绕线电感一般都是功率电感,过大电流的,会发烫,故大面积铺铜有利于散热。
2. 为什么非要在电感下方走其他线呢?发热零件不仅仅需要加大铺铜散热,还需要分配一定空间保证散热。
    楼主问题,为“问”而问,容易误导自己。
3. 不仅仅是绕线电感本身,包括PWM驱动的相关几个脉冲信号,比如:PH、UG、LG、Boot等,其他走线都必须要远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