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检测BP3125芯片质量的好坏?有快速有效的办法吗

楼主(2020-11-09):
谁知道怎么检测BP3125芯片质量的好坏?有快速有效的办法吗( H& i" g4 O/ W

网友:
    在检测芯片之前,最好要知道芯片在电路中的工作过程,这样测量时会具有针对性

网友:
    在断电时测量芯片的对地电阻值,这个阻值一般都是有一定范围的

网友:
    还有就是通电测试芯片的每个引脚对地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