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走线问题

楼主(2020-11-09):
请问喇叭走线和麦克走线相隔15mil,中间用一根5Mil的地线隔开会有干扰吗

网友:
    不会4 u% r' \) N6 U$ k2 ^
    没有问题

网友:
    地线会不会太细了

网友:
    追求地平面完整性和回路最短就OK,不用强塞地线在中间,有时候适得其反

网友:
    模拟音频保证线宽的同时,注意参考地平面的完整性及走线尽量短,至于间隔地线,不是十分必要,但能加进去也可以

网友:
    喇叭是大信号,mic是小信号。而且还在一个环路里面。很容易自激干扰。这个环路太复杂,不好控制,应尽量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