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配套设施的管控方法

楼主(2020-11-09):
    我们在SMT生产车间中,不仅要对SMT贴片机有着相应的管控要求,还需要对它的配套设备也有一定的管控要求,为大家仔细讲解一下SMT贴片机配套设备的管控方法。
    一。排风量管控方案:回流焊和波峰焊设备都有排风要求,排风机按设备要求配置。对于全热风炉的排气管,最小流量一般控制在每分钟500立方英尺。
    二。物料管控方案:SMT贴片机在制定材料放置标准。所有材料按要求放置在区域、框架和位置,并贴上相应的标签。按相应的操作规程指导材料的搬运和回放,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三。气源管控方案:根据设备要求配置气源压力。通常需要大于7KG/cm~2的压力。压缩空气应使用统一配置的空气源网络引入生产线的相应设备。空压机必须与SMT贴片机生产车间保持一定距离,对压缩空气进行减压、除尘、脱水。
    四。电源管控方案:SMT贴片机的电源电压应稳定,一般为单相交流220V,三相交流380V。安装机电源要求独立接地。一般采用三相五线制接线方式。工作中性线与电源保护线严格分开。在设备变压器前安装线路滤波器或交流稳压器。
    五。车间管控方案:SMT贴片机生产车间应制定生产管理制度,要求车间人员遵守工艺纪律,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要求所有设备、物项、原材料、工具等无粉尘;公共通道无杂物;“一日一检”、“每日一检、每日一清”,每天有相应的检查和记录。

网友:
    排风量管控方案:回流焊和波峰焊设备都有排风要求,排风机按设备要求配置。对于全热风炉的排气管,最小流量一般控制在每分钟500立方英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