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压的隔离测量

楼主(2020-11-09):
    现在产品上遇到一个强电测模拟电压的检测问题,现在的解决方案是用线性光耦,价格贵,采购也有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是否有低成本不用线性光耦的方案,还请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用线性光耦确实贵,低成本好些。

网友A:
    如果是交流信号,直接用电容或者变压器,另一端接TVS保护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交流信号,直接用电容或者变压器,另一端接TVS保护下就行。

目前的需求是对前端的电源进行采样,然后送到单片机的AD进行监测。

网友:
    隔离是必须的,就看用什么隔了

网友:
在大学时验证过的一个电路,精度主要取决于集成双光耦的一致性

网友:
    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信号?
    交流,直流?
幅值多大?
    频率...

网友B:
    线性光耦价格应该还好一些,变压器价格就更高了。看你高压信号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光耦价格应该还好一些,变压器价格就更高了。看你高压信号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是直流电压信号测量

网友:
    高压必须隔离,隔离就没有便宜的。

网友:
    用数字隔离器

网友:
    一定要在本地完成测量动作的话可用斩波器加变压器。更好的办法是先完成测量,然后把结果数据用光耦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