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高音质的功放方案呀!

楼主(2020-11-09):
    各位大神,有没有高音质的功放方案呀!

网友A:
    你需要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大功率的

    大概100W的

网友A:
    100w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 没用过

那你做过多少W的,发来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100W的

100W 有高音質應該都只是號稱!

网友:
    楼上一针见血。
小功率音质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功率耳机比大功率喇叭音质好很多。俺这是二针才见血。

网友B:
    看你想干嘛了,要是想深入学习音频功放电路原理,电路程式,和实际工程设计上会面临的问题、解决方案、设计技巧,建议读 Bob Cordell 的Designing Audio Power Amplifiers, 和 Douglas Self 的 Audio Power Amplifier Design。
要是就想做一台玩玩,随便什么论坛上挑一个就中,记住做成了一定不要拿去做性能测量,自己相信是高音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干嘛了,要是想深入学习音频功放电路原理,电路程式,和实际工程设计上会面临的问题、解决方案、设计 ...

    你有没有吗

网友C:
    - -  你应该去HIFI论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 -  你应该去HIFI论坛看

    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