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求推荐一个可以带BLE/NFC的MCU

楼主(2020-11-09):
    如题,想用国产器件代替国外。原方案是NXP的mcu,现在国内MCU 做的也不错了,大家有推荐的吗?

    多谢

网友:
    其实现在国产的MCU真的做到也算不错的了。

楼主:
    我看过新塘,航顺,芯海科技,瑞纳捷的,都有带BLE的,但是没有同时带BLE和NFC的,看看大家是否用过类似的。多谢

网友A:
    新塘这个芯片也好用,就是资料太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塘这个芯片也好用,就是资料太少

    国产的STC单片机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STC单片机也很好用。

    有用过哪个呢?

楼主:
    更新一下需求:要求大于36个GPIO,BT 5.0以上;512K闪存/128KRAM;3.3V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用过哪个呢?

用过的比较多
STC89C52
STC5410AD
    还有两个串口的
STC5A60S2,
    还有15L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需求:要求大于36个GPIO,BT 5.0以上;512K闪存/128KRAM;3.3V供电;

STC单片机管脚,内存,电压都可以满足,BT5.0这个没有看懂

楼主:
    BT就是蓝牙

网友C:
引用 楼主:
    BT就是蓝牙

    那就单独选一个BT模块,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单独选一个BT模块,就可以

    8266即使CPU又有BT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过的比较多
    STC89C52
STC5410AD

    STC5A60S2这个芯片之前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C5A60S2这个芯片之前用的多

STC简单实用,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