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画1条50欧姆的特性阻抗线(射频模块到SMA天线),不知道allegro中的详细操作...

楼主(2020-11-09):
我需要画1条50欧姆的特性阻抗线(射频模块到SMA天线),不知道allegro中的详细操作步骤?请哪位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人在哪呀

网友:
    要算一下阻抗线的线宽,在走线时设置对应线宽

网友:
    有啥好设置的,直接画完告诉板厂需要阻抗,板厂自然会给你调

网友:
    先根据板子的叠层,计算50欧姆阻抗的线宽是多少,然后在allegro里面的约束规则中设置该网络的线宽

网友:
    参考SI9000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把叠成等相关信息告诉板厂,板厂进行计算,然后在allegro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连上,宽度设置一个特殊值,比如11.11mil。发板时候告诉板厂,顶层,11.11mil宽的线需要做50欧阻抗匹配。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