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飞线显示问题

楼主(2020-11-09):
如下图,同一个电源网络飞线显示如下,同事dbcheck一下就正常了,我的一直这样显示,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加上图片了,大神帮忙看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上图片了,大神帮忙看一下,感谢

一般类似这种电源飞线都是点对点一条线到底,这个飞线有点乱,想要如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想要第二张图片那种效果的

网友C:
    Setup / Design Parameters Editor
    => Display 選項
    => 左側有個 Ratsnest Geometry , 選 Stra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tup / Design Parameters Editor
=> Display 選項
=> 左側有個 Ratsnest Geometry , 選 Stra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up / Design Parameters Editor
=> Display 選項
    => 左側有個 Ratsnest Geometry , 選 Straight

已经是这个设置了,没有用

楼主(2021-03-01):
    找到原因了,如下设计我之前是1改成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