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安全间距的颜色怎么修改?

楼主(2020-11-09):
    图片中黑色的安全间距的限制范围,怎么修改成白色?可以修改吗

网友A:
    修改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肯定是可以的。

    怎么修改啊

网友B:
    在Option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ption里面设置

    哦哦,多谢多谢。router里面才能修改是吧,layout里面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多谢多谢。router里面才能修改是吧,layout里面没有啊

是的,pads实在router里面布线的,所以在它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