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设置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09):
    如下图,TX和RT都串联的22R电阻,设置22R的XNET后,只有TX生效,RX无效是什么原因?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
    楼主别急,帮你问问我师傅。

网友A:
    你是不是八上下拉电阻附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八上下拉电阻附魔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八上下拉电阻附魔了

啥意思,没明白

网友B:
我之前也發生過,同樣的操作方式,有些成功,有些失敗,我用的版本是16.5,後來詢問原廠,得知這版本尚有bug
    ,但公司偏偏升級到這個版本後就沒再購買了。現在我都匯到excel設好公式算出總長,軟體再設定看是前段或是後段長度去tune線。

    原廠是用16.6操作似乎就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發生過,同樣的操作方式,有些成功,有些失敗,我用的版本是16.5,後來詢問原廠,得知這版本尚有bu ...

我是16.6版本

网友:
    tool_setupadvisor_devicesetup点一下

网友C:
    删掉原来的模型,自己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掉原来的模型,自己重新做.

    重新做也一样,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