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 IGBT基础知识及应用

楼主(2020-11-10):
    1GBT基本原理及特性

    IGBT的开关作用是通过加正向栅极电压形成沟道,给PNP晶体管提供基极电流,使IGBT导通。反之,加反向门极电压消除沟道,流过反向基极电流,使IGBT关断IGBT的驱动方法和MOSFET基本相同,只需控制输入极N一沟道MOSFET,所以具有高输入阻抗特性。
当MOSFET的沟道形成后,从P+基极注入到N一层的空穴《少子〉,对N一层进行电导调制,减小N一层的电阻,使IGBT在高电压时,也具有低的通态电压○
    IGBT的工作特性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类:
1﹒静态特性:IGBT的静态特性主要有伏安特性﹑转移特性和开关特性○
    IGBT的伏安特性是指以栅源电压Ugs为参变里时,漏极电流与栅极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输出漏极电流比受栅源电压ugs的控制,ugs越高,Id越大。它与GTR的输出特性相似.也可分为饱和区1、放大区2和击穿特性3部分。在截止状态下的IGBT﹐正向电压由2结承担,反向电压由]1结承担。如果无N+缓冲区,则正反向阻断电压可以做到同样
    水平,加入N+缓冲区后,反向关断电压只能达到几十伏水平,因此限制了IGBT的某些应用范围。
    IGBT的转移特性是指输出漏极电流Id与栅源电压Ugs之间的关系曲线。它与MOSFET的转移特性相同,当栅源电压小于开启电压Ugs(th)时,IGBT处于关断状态。在IGBT导通后的大部分漏极电流范围内,Id与Ugs呈线性关系。最高栅源电压受最大漏极电流限制,其最佳值―般取为15V左右。
IGBT的开关特性是指漏极电流与漏源电压之间的关系。IGBT处于导通态时,由于它的PNP晶体管为宽基区晶体管,所以其B值极低。尽管等效电路为达林顿结构,但流过MOSFET的电流成为IGBT总电流的主要部分。此时,通态电压Uds(on)可用下式表示
    uds(on)= Uj1 + Udr + IdRoh
    式中uj1——结的正向电压,其值为0.7 ~IV ﹔
    udr ——扩展电阻Rdr上的压降﹔
    Roh——沟道电阻○
    通态电流Ids可用下式表示:
    Ids=(1+Bpnp)Imos
式中Imos —一流过MOSFET的电流○
    由于N+区存在电导调制效应,所以IGBT的通态压降小,耐压1000V的IGBT通态压降为2~3V。
IGBT处于断态时,只有很小的泄漏电流存在。
    2.动态特性IGBT在开通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MOSFET来运行的,只是在痛源电压Uds下降过程后期,PNP晶体管由放大区至饱和,又增加了一段延迟时间。td(on)为开通延迟时间,tri为电流上升时间。实际应用中常给出的漏极电流开通时间ton即为td(on)tri之和。漏源电压的下降时间由tfe1和tfe2组成,如图2 - 58所示

    IGBT在关断过程中,漏极电流的波形变为两段。因为MOSFET关断后,PNP晶体管的存储电荷难以迅速消除,造成漏极电流较长的尾部时间,td(off)为关断延迟时间,trv为电压Uds(f)的上升时间。实际应用中常常给出的漏极电流的下降时间Tf由图2- 59 中的t(f1)和t(f2)两段组成,而漏极电流的关断时间
    t(off)=td(off)+trv +t(f)( 2 - 16 )
式中,tdloff)与trv之和又称为存储时间。

网友:
    IGBT的工作特性包括静态和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