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出Gerber中间层过孔焊盘被挖掉

楼主(2020-11-10):
AD出Gerber时中间层的过孔焊盘被自动挖掉,和pads不一样,请教各位这点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
因为距离太近了

网友:
挖掉的孔在这层没有连接,就是这样的

网友:
    目前没找到好的方法输出这种内层无连接的焊盘,软件默认是不输出的,可以和PCB厂沟通,帮忙加一下

网友: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在AD20里,导Gerber时选择 'Gerber X2 files'

网友:
    没做过多层板,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