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电路的设计与普通电路设计有什么不同吗?能以走线设计为例简单说明一下吗?

楼主(2020-11-10):
高频信号电路的设计与普通电路设计有什么不同吗?能以走线设计为例简单说明一下吗?

网友:
高频走线好像讲究比较多

网友:
高频应该有阻抗匹配

1.還有信號特性, 如必須和地加大間距. 2.線路拉線和零件PAD角度問題.如必須圓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