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FPGA芯片实现频信号发送系统的方案

楼主(2020-11-10):
 移频信号全称为移频键控信号(Frequency-ShiftKeying),利用高频信号承载低频信息,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等优点,是现代铁路机车行驶中的速度控制信号。它可以准确确定列车的位置,与铁路机车安全运行有密切的关系。为确保信号接收系统接收到准确、实时有效的信号,要求移频信号发送系统在发送高  移频信号的同时,能够保证自身系统的故障检测。

  现有的移频信号发送系统,使用特定频率晶振和CMOS器件,频率相位  低、通用性差,无法实现多载频信号之间的自动切换,而且自检能力不高,不能达到实时故障检测,无法适应我国高速列车发展的需要。因此,设计一种新型的移频信号发送系统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提出采用双CPU保护下的FPGA系统实现移频信号发送的设计方案,以FPGA为系统  ,采用固定16MHz频率晶振,完成CPU时序控制下FPGA的逻辑功能。在保证移频信号高相位  的前提下,实现了系统的自动多载频信号切换和实时故障检测。

  1FPGA芯片

  本文选用的FPGA芯片是Xilinx公司推出的XC4005E-4IPQ100,该类型芯片具有5000  逻辑门(MaxLogicGate),其中可配置逻辑模块(CLB)196个,以14×14矩阵结构排列;输入输出模块(IOB)112个。可实现616级触发器(Flip-Flops),具有并行模式配置能力,存储器容量为95?008bits。使用亚微米多层金属材料加工方法,使系统时钟速率高达80MHz,而内部执行速度可以达到150MHz。

  该类型芯片在原有XC3000系列芯片的基础上,增加了内部软启动结构和时钟驱动输入输出模块的数目,并且提供了可选择双向RAM存储器。

  2系统设计原理

  系统设计原理如图1所示,该系统以双CPU保护下的FPGA为  ,配以辅助的前置光耦防护和后置安全与门及功率放大器。输入为国家标准的铁路用18路低频信息和4种载频触发信号,输出相应的调制后高  移频正弦信号。其中,4种载频可以由触发信号直接控制,自动切换。

  FPGA内部逻辑被设计为分频器、计数器、编码器、存储器、触发器和电子开关等部分。经过逻辑组合,实现低载频信息编码、相位连续移频信号调制和移频信号检测计数等三个主要功能,并接收CPU的控制信号,完成与CPU间的数据传输。

  图1中双CPU使用W78E58型单片机。主、副CPU各自独立工作,分别向FPGA发送控制信号,读取低载频信息编码和移频检测计数结果,并以此为判据进行移频信号发送  检测。发现误码情况,即时关闭安全与门,切断移频信号发送通道,保证故障安全。主、副CPU之间,每个程序循环周期通信  ,以确认对方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3软件设计

  3.1移频信号调制结构设计

  图2示出了FPGA内部实现移频信号调制的逻辑结构。FPGA芯片选用16MHz时钟脉冲,在分频模块的作用下得到所需要的低频和载频信号;运用时钟同步触发器和电子开关实现频率调制过程中的沿同步,从而在保证移频信号频率  的前提下,实现了移频信号的相位连续调制。

  图2中Kt为低频方波信号,G1t、G2t为载频方波信号,CLK为16MHz时钟脉冲,CS1、CS2为电子开关使能信号。低频分频器、载频分频器1、载频分频器2、时钟同步触发器、反相器、电子开关和加法器由FPGA内部逻辑门阵列通过状态机的方式实现。低频分频器和载频分频器的分频数由输入的低、载频触发信号控制,进行自动预置,使信号发送系统适用于多种载频切换,达到系统的通用性。

  FPGA内部逻辑结构使用VHDL语言编写,图3示出了移频信号调制部分的VHDL语言程序流程图。

  3.2移频信号检测时序设计

  移频信号检测采用高频插入的方法。将16MHz标准脉冲插入待测信号中,通过计数器确定待测信号的一个载频周期Tz,得到其载频频率fz:

  fz==1

  式中Nz为一个载频周期内的计数脉冲个数。

  为了计算待测移频信号中的低频周期,需要存储大量的载频周期数Nz。利用CPU的定时器构成一定时间内(0.2S)的Nz数组,寻找移频信号上下边频的切换点,通过计算两个相邻切换点之间的载频周期数,确定低频周期,得到低频频率fd?

  fd==2

  式中Nd为两个相邻上下边频切换点之间的频率周期数。

  在本文中,双CPU各自独立完成检测计数数据的  判断和定时器控制,计数器部分在FPGA内部实现,图4示出了移频信号检测原理图。

  CPU源程序使用C语言编写,使程序结构化,并易于升级。图5示出了移频信号检测部分的C语言程序流程图。

  4性能分析

  4.1实验结果

  在完成调试样机的基础上,对新型移频信号发送系统进行实验检测。其中,载频信号取8种,中心频率分别为550、650、750和850Hz,频偏均为55Hz。低频信息从国家铁道移频信号标准中随机选取8种,分别为7、8、9、9.5、16.5、17.5、18.5和26Hz。

  为检测实际发送的移频信号,利用HP3563A(ControlSystemsAnalyzer)控制系统分析仪模拟通用移频信号接收器进行频谱分析。采样频率为2048点/s,加Hanning窗进行FFT变换,可得到如图6所示的信号频谱图。

  其中,两个波峰处的相应频率就是FSK信号的上下边频,其左右两侧的次高波峰处的相应频率为上下边频的低频频偏频率。考虑到上、下边频谱线之间的相互干扰,取能量  的次高峰为低频频偏点,其与相邻  波峰之间的频率差即为对应FSK信号所包含的低频信息。系统自检部分的验证,由Micropack公司提供的Easypack/E8052F在线仿真系统完成。该系统模拟CPU的全部功能,并从FPGA直接读取移频检测数据,数据格式为十六进制。

  表1示出了系统实验结果,其中频率理论值和测量值单位均为Hz,系统自检值Nd、Nz1、Nz2均为十六进制数。上、下边频自检计数脉冲为16MHz,低频自检计数方波为上边频方波。

  4.2数据分析

  对表1中实验数据进行移频测量值和自检值的  相对误差分析,可以得到本文中新型系统的各方面  ,从而判断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移频信号测量值的相对误差可以由下式得到:E=(3)

  式中,fc、fl分别为频率的测量值和理论值。

  结合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系统移频自检值的相对误差计算方法:

  Ez==(4)

  Ed==(5)

  式中,Ez、Ed分别为载频自检相对误差和低频自检相对误差,fc为对应的低频或上下边频测量值。

  由公式(3)、(4)、(5)得到系统频率测量值和自检值  相对误差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实际移频信号的发送相对误差不大于1%,完全满足铁道通信信号的  要求;自检系统更可以保证实时检验发送信号,实现故障安全。

  综上所述,新型移频信号发送系统应用先进的可编程逻辑芯片(FPGA)和高性能CPU,通过巧妙的逻辑结构设计和时序控制,实现了系统的集成化、通用化,大幅度提高了系统运行速度和可靠性。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完  够满足高速、高  、故障安全的铁道通信信号技术要求,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网友:
移频信号的同时,能够保证自身系统的故障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