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电源的负载短路能力?

楼主(2020-11-10):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电源的负载短路能力? 感谢!

网友A:
负载短路:   就是负载本身内部零部件出现小小的问题而引起的大部分环节失效;最终造成整个负载瘫痪至短路,以致引起线路烧坏至开关跳开。
电源短路:   通常电源短路大部分来自负载、线路或者电源本身;
来自负载 的是因为负载把电源正负极 或者    火 线对  零、地   线产生回路。
线路引起是因为  导线的老化  或者埋地的时候施工不小心刮伤线外绝缘皮  或者是被人为挖伤。
电路短路分电源短路和用电器短路电源短路:就是把电源的两端用导线直接或间接相连,中间没有通过任何用电器。如果在复杂电路中,找出一条路可以直接从电源的正极走向负极中间不通过任何用电器,那就视为短路,因为电流总是走最短路线的,电源短路是很危险的,容易造成电源烧毁甚至火灾。
用电器短路:简单的可以说成拿一根导线把用电器两端连接起来,电流通过导线,没有电流通过用电器,用电器不工作,视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短路:   就是负载本身内部零部件出现小小的问题而引起的大部分环节失效;最终造成整个负载瘫痪至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