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大神渐变线的阻抗如何计算及控制?

楼主(2020-11-10):
因器件关系出线必须小于15mil,且需要顶底2层走线,故原PCB板为4层板,75欧阻抗线为10mil,现需要新增BNC保护电路,增加了3个保护电路器件,这些器件必须放置于顶层,故原底层75欧走线必须打一过孔!请教大神,如何通过这些保护器件及过孔来保证75欧走线的阻抗?
    保护电路的demo,3个器件之间用的是渐变线,请教大神渐变线的阻抗如何计算及控制?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没有完整参考面,则要用共面波导模型计算阻抗,根据计算出来的阻抗线宽进行布线。

网友:
    过孔这个不好控制,你需要仿一下。至于穿过器件的区域,只需保证足够的间距,阻抗变化量在5%以内我觉得就可以接受,SI9000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