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关于Buck电源的输出电容的容值如何计算?

楼主(2020-11-10):
1、不考虑负载突变的情况

      这是很多网上文章,还有书籍比较喜欢推导和讲解的一个公式,结论明确,推导简单,情况不复杂。但是这个公式使用场景非常有限,仅限于:负载恒定条件下计算电容容值。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这个电压值与ESR导致的纹波电压的叠加。也就是

虽然这两个电压存在相位差,但是很多为了保险起见,会叠加考虑。

2、第二种情况,考虑负载突变
       关于负载突变,怎么个变化方法,很难明确。有些处理器的规定,电源电流的变化率必须在某个范围之内,所以不会考虑0~Imax(最大负载电流)这种极端情况,因为跨度太大,无法考虑。所以这种会给定一个电流跳变的速率范围。
但是很多不是特别大电流的场景,我们直接计算最极端情况:0A电流突变到最大电流。如下图所示:如同有个开关,本来负载是正常接入电路的,突然把开关打开,这样原来流向负载的电流,只能流向电容,导致电容进行充电,会导致电容上面电压增加。

但是我们期望的是,电感上所有的能量全部转移到电容上,电容的电压仍然不会超标。
电感上面的能量计算:

电容上面原来的能量计算:

带入上面具体的能量公式之后,得到:

根据能量守恒:

带入上面具体的能量公式之后,得到:

此时,有的书籍或者datasheet,把公式直接移项合并同类项,得到一个公式:

有的书籍或者datasheet,忽略了一些影响比较小的项,得到:

于是有些书上写到:

这是负载突然变小的情况。
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在开关电源没有打开的一个周期里面,完全由电容抗住,负载的变化。原理很简单。就是在这个周期里面,电容的放电支撑电流的变化,变化之后电容上面的电压仍然能够维持期望的电压值。

一般来说

这个值更大,所以很多书籍直接只说了这个公式,导致大家摸不着头脑。

网友:
    说实话怎么的看不懂,狗版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