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预驱芯片采样接口处理

楼主(2020-11-10):
    最近在使用一款双边MOS预驱芯片时(只用到了高边),遇到一个问题,我这里的S级是直接接到外面接大负载,在使用芯片自身带的过流保护功能时,需要将S端的电压送到芯片的SH引脚,但是由于S端是完全外接出去的,所以这个在连接时,加了一个电阻,但是加了这个电阻后,会使S和SH之间出现压差,加几欧级别的都不可以,会出现几伏压差,在将D级电压送到芯片的Vdr采样时也是同样的问题,但同样D端也是直接来自于电源端,不可能直接将其加到芯片引脚上,请问这个地方我还可以怎么处理?

网友A:
    你平时设计用这款芯片吗?没太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平时设计用这款芯片吗?没太用过

没有,第一次用。

网友B:
    采样电阻或者叫合金电阻, 几毫欧,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或者叫合金电阻, 几毫欧,可以考虑下。

采样电阻不行的,后面负载好几百A。会引入很大的发热源

网友:
    是不是设计原理有问题,最好把负载及驱动要求说明白

网友:
    建议负载接到VM和mosfet之间,SH接GND,采样电阻接到S和gnd之间,这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建议是,使用低端来驱动

网友:
    我觉得预驱芯片是检测电流完成闭环控制。D/S端的电压值大小并不是关注重点。

网友:
    目测SH是做自举的吧,应该不需要很大电流的,直接接没什么问题吧。还有电源端采样,是需要监控电压吗,监控电压可以大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