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技术风云榜#调制器输出端的寄生信号产生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11-10):
调制器输出端的寄生信号产生原因是什么?要怎么解决

网友:
    数模转换器 (DAC) 基带 (BB) 影像与 TRF3720 电压控制振荡器 (VCO) 及本地振荡器 (LO) 的混合产生了这些寄生信号

网友:
    这种寄生信号可通过在 DAC 输出与调制器基带输入之间整合 BB 滤波器来   降低。

网友:
    一般来说,DAC 影像频率的寄生信号与 VCO、LO 以及基准混合,会落在所需的调制器调制输出频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