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求程序思路 :想做一个秒表,用定时器怎么进位,请指导一下

楼主(2020-11-10):
#技术风云榜#求程序思路 :想做一个秒表,用定时器怎么进位,请指导一下

网友:
    需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
    器件手册看起来

网友A:
    void t0int()interrupt 1

      c100us--;
      if(c100us==0)

       c100us=tick;
    second++;

 if(second==60)
 {
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hour=0;
       }

   }

这是一段函数,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t0int()interrupt 1

      c100us--;

    对头,把这个改改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t0int()interrupt 1

      c100us--;

    是的,这个修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B:
    三楼的那个程序改改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楼的那个程序改改就可以

    就是的,网上的例子多得很,
    if(hour>24)

    hour=0:
    min = 0:
miao = 0:

    类似这样的if。。。el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的,网上的例子多得很,
if(hour>24)
    {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