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数码管改LED灯珠显示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0-11-10):
我现在有6个1位数码管显示时间的电路,想修改一下电路,在每一个数码管上接出10个LED灯珠,分别为0,1,2,3,4,5,6,7,8,9号灯珠。当这个数码管数字跳变时,对应的灯珠被点亮,也就图中DS1 LED数码管显示0时,0号灯珠亮(其他灯珠均不亮),数码管显示1时,1号灯珠亮(其他灯珠均不亮),依次类推。可以从CD4511上接入led灯珠,也可以从CD4518上开始接入灯珠(6个1位数码管不一定要用)小弟是初学者,不能进行单片机程序编写,希望直接增加电子元件的方式来实现,或者有成熟的驱动芯片最佳。

网友:
    搞过这个电路 不过没有成功 线路太复杂了 一个不注意就会发生故障

网友A:
    你这太复杂了,真正的设计几乎没人这么做,通常使用单片机动态扫描显示,或者专门的动态扫描驱动IC,实现一个芯片驱动多位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复杂了,真正的设计几乎没人这么做,通常使用单片机动态扫描显示,或者专门的动态扫描驱动IC,实现一 ...

谢谢,答复,我思考一下。

网友:
    LED本身就是灯,你还要那么多小灯干毛

网友:
    这个增加硬件肯定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必须要先把0-9对应的全部逻辑画出来,例如显示数码管显示1,就是ef段点亮,那么在ef控制信号端增加一个与非门,就也可以了,以此类推,全部可以实现。其实用单片机编程也是相应的思想和逻辑

网友:
    小弟是初学者,不能进行单片机程序编写。
    初學者什麼都不會,才是使用單片機的好機會。

除非……………這是教授出的習題!

网友:
    我说的这种方法不能实现吗?这个方案肯定是可行的,如果你必须用硬件实现,这个增加硬件肯定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必须要先把0-9对应的全部逻辑画出来,例如显示数码管显示1,就是ef段点亮,那么在ef控制信号端增加一个与非门,就也可以了,以此类推,全部可以实现。其实用单片机编程也是相应的思想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