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我想请问芯片掩码是什么啊,有什么用啊

楼主(2020-11-10):
    我想请问芯片掩码是什么啊,有什么用啊/ _3 y+ E& h, D& r3 `

网友:
    掩码 就是一串2进制 对目标字段进行位或运算 屏蔽一些东西 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结合IP地址一起使用。

网友:
    就跟子网掩码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