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Allegro如何调用AutoCAD产生的数据

楼主(2020-11-10):
#技术风云榜#allegro如何调用AutoCAD产生的数据

Allegro可以导入AutoCAD产生的DXF文件(支持DXF R10-R14版本)。同时Allegro也可以将设计文件导出为DXF文件,供其他CAD工具使用。

该DXF文件可以包含过孔、焊盘、封装符号以及图形数据等等。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经过AutoCAD定位后的文件调入Allegro进行布局;也可以把公司的标志做成DXF文件,放到你的PCB板上;还可以把Allegro或其他PCB工具完成的设计放到AutoCAD进行修改然后导入Allegro等等。

下图是DXF导入Allegro的一般过程:

在导入DXF文件前,需要先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1、准备DXF文件:

○如果DXF设计文件中包含填充过的矩形,应先在AutoCAD中使用SOLID命令进行定义;

○如果DXF设计文件中包含详细的Via和Symbol信息,应先使用ATTDEF命令定义ATTDEF Tag1和Tag2的值,如下图。

2、如果DXF设计文件中包含Block的话,应建立一个symbol和via的转换文件(symbol and via conversion file)。通过这个文件使Allegro可以识别DXF文件中的block到底是板外形、零件封装还是制图框等,并进行对应。该文件可以使用任何文本编辑器进行编辑。

3、层转换文件(layer conversion file),用来将Allegro及DXF文件中的层进行对应。下面是Allegro和DXF文件中图形元素的对照:

下面是一个layer conversion file的例子:

完成上面的数据准备以后,你就可以把一个DXF设计文件导入到Allegro里面来了。

当然,如果你的DXF文件仅仅是些符号定位信息,那么操作步骤将会很简单了。

命令:File>Import>DXF

网友:
Allegro如何调用AutoCAD产生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