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多层板时,内层孔到导体的间距太小不能满足生产的制程能力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10):
设计多层板时,内层孔到导体的间距太小不能满足生产的制程能力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很容易造成内层短路

网友:
    这主要是因为设计时未考虑各项补偿因素

网友:
    在设计内层孔到导体的间距时,应当考虑孔径补偿对间距的影响,一般孔径补偿大小为0.1MM,单边增加了2MIL.测量间距时应以线路的边到孔边来测量。

网友:
    设计测量时以线路的中心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