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铝基板厂家是如何解决LED的散热问题

楼主(2020-11-10):
  PCB铝基板厂家是如何解决LED的散热问题

  LED的散热问题是厂家最头痛的问题,不过可以采用铝基板,因为铝的导热係数高,散热好,可以有效的将内部热量导出。铝基板是一种独特的金属基覆铜板,具有良好的导热性、电气绝缘性能和机械加工性能。设计时也要尽量将PCB靠近铝底座,从而减少灌封胶部分产生的热阻。

  一、铝基板的特点

  1.采用表面贴装技术(SMT);
  2.在电路设计方案中对热扩散进行极为有效的处理;
  3.降低产品运行温度,提高产品功率密度和可靠性,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4.缩小产品体积,降低硬体及装配成本;
  5.取代易碎的陶瓷基板,获得更好的机械耐久力。

  二、铝基板的结构

  铝基覆铜板是一种金属线路板材料、由铜箔、导热绝缘层及金属基板组成,它的结构分三层:
  Cireuitl.Layer线路层:相当于普通PCB的覆铜板,线路铜箔厚度loz至10oz。
  DiELcctricLayer绝缘层:绝缘层是一层低热阻导热绝缘材料。
aseLayer基层:是金属基板,一般是铝或可所选择铜。铝基覆铜板和传统的环氧玻璃布层压板等。
  电路层(即铜箔)通常经过蚀刻形成印刷电路,使元件的各个部件相互连接,一般情况下,电路层要求具有很大的载流能力,从而应使用较厚的铜箔,厚度一般35μm~280μm;导热绝缘层是铝基板核心技术之所在,它一般是由特种陶瓷填充的特殊的聚合物构成,热阻小,粘弹性能优良,具有抗热老化的能力,能够承受机械及热应力。
  高性能铝基板的导热绝缘层正是使用了此种技术,使其具有极为优良的导热性能和高强度的电气绝缘性能;金属基层是铝基板的支撑构件,要求具有高导热性,一般是铝板,也可使用铜板(其中铜板能够提供更好的导热性),适合于钻孔、冲剪及切割等常规机械加工。PCB材料相比有着其他材料不可比拟的优点。适合功率元件表面贴装SMT公艺。无需散热器,体积大大缩小、散热效果极好,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性能。

  三、铝基板的用途:

  用途:功率混合IC(HIC)。
  1.音频设备:输入、输出放大器、平衡放大器、音频放大器、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等。
  2.电源设备:开关调节器`DC/AC转换器`SW调整器等。
  3.通讯电子设备:高频增幅器`滤波电器`发报电路。
  4.办公自动化设备:电动机驱动器等。
  5.汽车:电子调节器`点火器`电源控制器等。
  6.电脑:CPU板`软碟驱动器`电源装置等。
  7.功率模组:换流器`固体继电器`整流电桥等。

网友:
    铝的导热係数高,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