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步进电机的一点小知识

楼主(2020-11-10):
一.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也叫脉冲电机,它可以把脉冲信号转换成相应的角位移或线位移,也就是可以每输入一个脉冲,转子就转动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其中角位移与线位移与脉冲数成正比,步进电机的转速与频率成正比。
步进电机相对于其它控制用途电机的最大区别是,它接收数字控制信号(电脉冲信号)并转化成与之相对应的角位移或直线位移,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成数字模式转化的执行元件。

二、步进电机在使用过程要注意什么?
1、步进电机应用于低速场合-每分钟转速不超过1000转,最好在150-450PM间使用, 可通过减速装置使其在此间工作,此时电机工作效率高,噪音低。
2、步进电机不使用整步状态,整步状态时振动大。
3、转动惯量大的负载应选择大机座号电机。
4、电机在较高速或大惯量负载时,-般不在工作速度起动,而采用逐渐升频提速,首先电机不失步,其次可以减少噪音同时可以提高停止的定位精度。
5、高精度时,应通过机械减速、提高电机速度,或采用.高细分数的驱动器来解决。
6、电机不应在振动区内工作,如若必须可通过改变电压电流或加一些阻尼的解决。
7、电机在90RPM以下工作,应采用小电流、大电感、低电压来驱动。

网友:
    步进电机也叫脉冲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