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平面变压器的线圈怎么精确画出来吗

楼主(2020-11-10):
有人知道平面变压器的线圈怎么精确画出来吗?用拉弧的方式不太精确,而且修改起来巨麻烦,还有其它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
一层密绕:布线只占一层,紧密的线与线间没有空隙.

网友A:
autocad画,然后导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tocad画,然后导进去。

    AUTOCAD画拉弧好麻烦呀

网友:
    Altium做平面变压器板比PADS好画多了

网友:
    有些复杂的图形AD比pads好画。

楼主(2022-07-18):
    多谢各位,看来要学习下AD了。

网友:
    AD确实比PADS方便多了

网友(2024-12-10):
    看看大牛如何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