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接出现包焊的问题,有包点状的焊点出现。

楼主(2020-11-10):
如图所示,波峰焊接出现包焊的问题,有包点状的焊点出现,我增加了锡温,调了预热的温度(从低到高都试过)还试了链速(从90-130)都没有明显的改善,因为只有一种助焊剂的原因,助焊剂暂时还没有换来试过。请教大神,这个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从图上看,发现包焊的点引脚相比与其他正常的点都好短,感觉是因为插件完后露出的引脚长度太短了。

网友:
先用显微镜观察一下,是否有透锡;如果孔内的锡饱满,那可能是器件出脚长度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