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耦和一般芯片封装都叫sop8,却尺寸不一样 ?

楼主(2020-11-10):
为什么光耦和一般芯片封装都叫sop8,却尺寸不一样 ?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我不清楚,帮顶

网友A:
sop里面也有元件宽体 窄体之分,只是同侧间距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p里面也有元件宽体 窄体之分,只是同侧间距是一样的

一般同侧间距1.27,但左右不一样比如 3x3 和3x4,但都是 SO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