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量芯片对地阻值,为什么要红表笔接地

楼主(2020-11-10):
我们公司一块产品使用3070  ict测试不良品,使用红表笔接地,二极管档,测试模组异常引脚对地。异常板与正常板是一样的数据

但是使用黑表笔接地,二极管档,测量模组异常引脚对地。异常板与正常板有很大区别。

请问有大神能解释原理吗?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是说红表笔是接地的但是没有说明原理。

这个问题困扰小弟好久了

网友:
    不只是某一款产品 跟产品没有关系 当红表笔接地时,电流可能经静电防护二极管与电路流向待测点,影响测试结果。但指针万用表在测量阻值时红表笔出负电,就没这问题

楼主:
    黑表笔接地,量测不同产品数值是不是稳定的,如果这个产品量测结果是1,另外一个产品量测结果是10,是不是说明有一个是异常的;还是说黑表笔接地量出来每个就是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