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画固定尺寸的矩形?

楼主(2020-11-10):
pads怎么画固定尺寸的矩形?

网友A:
先随便画一个矩形,再编辑矩形每边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随便画一个矩形,再编辑矩形每边的坐标

    谢谢你,有没有更快捷一点的方法

网友:
    输入坐标就可以了啊,百度应该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没有更快捷一点的方法

有!拿我给你弄!

网友B:
    兄弟别想啦,PADS只能用2楼说的坐标形式来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别想啦,PADS只能用2楼说的坐标形式来定位

    二D线,右键矩形,S00,S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