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在AD软件中,怎么批量隐藏元器件标号?

楼主(2020-11-10):
#技术风云榜#在AD软件中,怎么批量隐藏元器件标号?

网友:
    shift+f,选中后关掉那只“”眼睛“”就隐藏了

网友:
    如果要批量显示,第一步需要双击任意一个元器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Designer中的Hide后的对勾去掉,这时该元器件的标号就显示了。 将任意一个元器件的标号显示 2.选中中该元器件的标号后,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 3.将String Type中的选项选择为“Same”.然后点击OK。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Hide选择为False,然后点击OK。 5. 这时候所有元器件的标号就显示出来了。
隐藏同样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