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元胞自动机概述与MATLAB实现

楼主(2020-11-10):
什么是元胞自动机?
    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 是一种时间、空间、状态都离散,空间相互作用和时间因果关系为局部的网格动力学模型,具有模拟复杂系统时空演化过程的能力。它能构建随时间推移发生状态转移的系统,细胞存在于一维或多维网格中,每个细胞都有一个或多个状态,每个细胞都有邻居(即邻近的细胞)。

    元胞自动机分类
平稳型:自任何初始状态开始,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元胞空间趋于一个空间平稳的构形,这里空间平稳即指每一个元胞处于固定状态。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周期型: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元胞空间趋于一系列简单的固定结构(Stable Patterns)或周期结构(Perlodical Patterns)。由于这些结构可看作是一种滤波器(Filter),故可应用到图像处理的研究中。
混沌型:自任何初始状态开始,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元胞自动机表现出混沌的非周期行为,所生成的结构的统计特征不再变止,通常表现为分形分维特征。
复杂型:出现复杂的局部结构,或者说是局部的混沌,其中有些会不断地传播。

奇偶规则
奇偶规则是定义在二维网格上的一种元胞自动机。每个网格的状态用0各1表示。

    (1)     对应于每一个元胞位置(i,j)计算出其八个最近领居在t时刻的状态值St的总和M(i,j)。

    (2)     根据M(i,j)取值的奇偶性来决定下一时刻t+1该点的状态St+1(i,j)。当M(i,j)为偶数时,St+1(i,j)等于0;当M(i,j)为奇数时,St+1(i,j)等于1。八个点和为偶数,则变为0,为奇数则变为 1

    平稳型元胞自动机实现

    • % 规则,先把中间点置为1,每一时间步对每一点,如果周围
    • % 八个点和为偶数,则变为0,为奇数则变为 1
    • Map = [1 1 1; 0 0 0];
    • colormap(Map);
    • % 设置网格大小
    • S = 121;
    • L = zeros(S);
    • % 把中间一个数设置为 1 作为元胞种子
    • M = (S+1)/2;
    • L(M, M) = 1;
    • Temp = L;
    • imagesc(L);
    • % 计算层数
    • Layer = (S-1)/2 + 1;
    • for t=2:Layer
    •     for x=M-t+1:M+t-1
    •        if x==M-t+1 || x==M+t-1
    •           for y=M-t+1:M+t-1
    •             SUM = 0;
    •             for m=-1:1
    •                for n=-1:1
    •                   if x+m>0 && x+m<=S && y+n>0 && y+n<=S
    •                      SUM = SUM + L(x+m, y+n);
    •                   end
    •                end
    •             end
    •             SUM = SUM - L(x, y);
    •             Temp(x, y) = mod(SUM, 2);
    •           end
    •        else
    •             y = M-t+1;
    •             SUM = 0;
    •             for m=-1:1
    •                for n=-1:1
    •                   if x+m>0 && x+m<=S && y+n>0 && y+n<=S
    •                      SUM = SUM + L(x+m, y+n);
    •                   end
    •                end
    •             end
    •             SUM = SUM - L(x, y);
    •             Temp(x, y) = mod(SUM, 2);
    •             y = M+t-1;
    •             SUM = 0;
    •             for m=-1:1
    •                for n=-1:1
    •                   if x+m>0 && x+m<=S && y+n>0 && y+n<=S
    •                      SUM = SUM + L(x+m, y+n);
    •                   end
    •                end
    •             end
    •             SUM = SUM - L(x, y);
    •             Temp(x, y) = mod(SUM, 2);
    •        end
    •     end
    •     L = Temp;
    •     imagesc(L);
    •     pause(0.1);
    • end

             效果图

网友:
    第一张图看的人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