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在AD中怎么把原理图转换为pcb?

楼主(2020-11-10):
#技术风云榜#在AD中怎么把原理图转换为pcb?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在将原理图转换为PCB前,需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将每个器件都要指定对应的封装形式(最重要)。且要保证对应的封装库已经正确安装到系统工程中。

检查电源电路是否正确设置。

检查是否有重复冲突的引脚定义

对所有的元器件命名,并检查是否有重名的。若有重名需要对名称进行修改。

在当前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一个空的PCB图。

准备工作完成后,需要按以下步骤进行PCB板转换。

    1.点击“Design”中的子菜单“Update PCB Document XXXXXX.PcbDoc”

    2.根据习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去掉”Add Rooms“项(完全是习惯问题,可以不去)

    3.点击”Execute Changes“按钮执行更新

    4.等待执行完毕。

      如果有无法生成的器件,需要检查错误消息(红色叉叉标志),修正原理图错误,重新从步骤1开始执行。

    5.器件已创建。可以对所有器件进行布局和布线了。

网友:
    加上封装导入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