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后修改PCB再次仿真问题】

楼主(2020-11-10):
    大佬们,初次使用PowerSI提取S参数后,发现有些走线需要优化,所以修改了PCB。
    请问如何能够在新的PCB上加载上一次仿真的所有参数?(包括电容模型,电源地电平设置,Port)
    要不每次都手动再设置一遍Port,手动选电容模型,太费时费力了,哭了……

网友:
    你的经历我同样经历过

网友A:
    很简单,用File->Reuse SPD file,根据实际需要勾选复用的类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用File->Reuse SPD file,根据实际需要勾选复用的类型即可。

    谢谢杜老师,我加载过来后,电容变成了带后缀_copy0,这个对仿真有影响么

是否要把Copy后缀的删掉?还是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2020-12-26):
    仿真模型复用到其它项目里面去